Cadence高手进~

楼主(2007-06-02):
在Cadence中如何实现一个任意负载?    能让我可以任意改变参数?  好象ADS里面的单端口指定S11一样!! 请大N指导,拜托拜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不大懂你的意思
你是想让负载可调吗? 如果是电阻性负载,直接设为变量,做sweep好了
cadence也不知道有没有象ads 那个tunning的功能,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where is 高人?

网友:
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任意负载?你的设置的意义呢?

网友:
是否可以把问题写清楚一点?

网友A:
你如果要任意改变负载得到相应相应,你可以做一个dc sweep,给负载定义一个变量

这个方法尤其对你要找极值或者阈值范围有用

楼主:
哪个负载能够定义复数阻抗呢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要任意改变负载得到相应相应,你可以做一个dc sweep,给负载定义一个变量

这个方法尤其对你要找极值或者阈值范围有用

网友:
俺也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可以说得明白点不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

网友(2008-11-06):
设置参数进行参数扫描

网友(2012-03-03):
你只需要吧你挂进来的负载整成参数,然后运用参数扫描,也可以只对某些值进行扫描。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