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射频设计中的带通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07-06-03):
1、用两种方法设计一个输入、输出为50Ω的带通滤波器,滤波器参数为:
(1)下边频和上边频分别是4.8GHz和5.2GHz
(2)在通带内,衰减小于3dB
(3)在通带外,当归一化频率为2时,损耗不小于60dB
(4)电磁波在介质中的相速为光速的65%
2、设计要求
(1)画出滤波器的等效电路图。
(2)用微带线实现上述滤波功能,并画出微带线尺寸图。
(3)给出4.5 - 5.5GHz的衰减曲线的电路级仿真与板级仿真图。

以上就是设计的要求。最后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在电路级仿真和板级仿真中分别用什么软件对于新手会容易上手一点呢?谢谢

网友:
什么都行 找些软件入门资料   很快就能动手 用ADS 、Ansoft Designer、Microwave Office都行 我感觉用ADS仿真的东西和实际比较接近

网友:
multiple softwares can do this, and multiple topology can do this too, such as interdigit, parallel microstrip line, combline, etc. try different ways and figure out.

网友:
听你的口气,貌似只要原理图仿真就行了??

网友:
仿真滤波器

ADS计算结果作为初值,然后在moment或者desinger或者HFSS中计算,注意微带传输线金属导带的形状和厚度带来的空间的耦合,与矩量法计算的结果存在误差,因此要电路尺寸要进行修正

网友(2007-10-23):
Sonnet will work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