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

楼主(2007-06-04):
请问
1、在仿真中怎么说明所用的model?
2、比如什么TT,FF,SS。这些工艺条件有何区别?主要表现是什么?
小女子是初学者,现在又急于答辩要完成论文,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们帮帮忙,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吗?还是我表述得不清楚?

网友:
TT,SS,FF都是process corner,它是工艺角仿真参数,TT表示P和N管的工艺条件都是type,SS表示两种管子的工艺条件都是slow,FF是管子的工艺条件都是fast.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在写论文的时候需要这么解释么?
还是这个就像国际单位一样,大家都知道tt代表什么东东

网友:
应该不需要解释的,做这个肯定知道这个东西的,不太放心的话,你可以提一下这是process corner就行了.

网友:
估计 是本科吧,
1,关于 model 就说是那个厂家(tsmc,csmc等),特征尺寸是多少(0.6u,0.25u,0.18u等),何种工艺(标准cmos,bicmos,bcd等),也许就行了
2,tt,ff,ss,fs,sf,是工艺角,是体现工艺变化的。可以翻译成,标号标准,快快,慢慢,快慢,慢快,,,
详见拉扎维 书 490页

并祝 答辩 顺利。

楼主:
是阿,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呵呵, 祝答辩顺利过关!

网友:
本科论文有这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