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问题

楼主(2007-06-04):
对于1段式,2段式,3段式风格的使用情况,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见解
有时候,规模较小时,一段式由于if嵌套用得少,便于综合,只是不便于阅读,但是,硬件描述语言设计不就是要转化为相应硬件吗,在这两种相矛盾时,我们该趋向哪种呢
我还试过,一段式用得单元模块不一定比2段式多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状态机写的状态越少越好,和状态相关的信号最好提到状态机外面来写,这样综合出来可能会小。

状态机是必要时才用的。

网友:
一段式,比较简洁,但是可读性没有两段式强

网友A:
最好的状态机是没有状态机 如果你能用将设计细分到很小 速度就最快 但是个人还是更喜欢three always的描述风格 因为远没有达到那种水平 呵呵具体可以看看附件里的《有限状态机的Verilog设计与研究》

网友(2009-08-29):
正好需要,谢谢楼上的

网友:
对于比较大的状态机,还是3段式比较清晰,代码的可维护性高,而且跟能表达出你设计的本意

网友:
这个目标太理想了。对于复杂的状态机,简单的手工优化可能会没有机器自己优化的结果好。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状态机是没有状态机 如果你能用将设计细分到很小 速度就最快 但是个人还是更喜欢three always的描述风格 因为远没有达到那种水平 呵呵具体可以看看附件里的《有限状态机的Verilog设计与研究》

网友:
尽量用2段,特别是在新手阶段。
以后对综合结果有把握了,随便用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看,几段都好,关键是正确

网友(2009-10-17):
两三段都行,我觉得

网友:
看输出内容了,如果只有状态输出用2段式,如果有信号输出用3段式

网友(2009-12-22):
thx u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