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线电容是什么?

楼主(2007-06-05):
小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遇到了一个问题:
所参考的芯片比其它公司的都多出来4个管角,一般的是一个nwr(低电平写选择信号),一个nrd(低电平读选择信号),都是输入,但是我参考的这个芯片,不仅有这两个信号,还有nwri_i,nrdi_i,nwri_o,nrdi_o。前边两个为输入,后面两个为输出。测试时激励信号加在nwr,nrd上,nwri_o短接到nwri_i上,nrdi_o短接到nrdi_i上。也就是说上面加的激励信号在芯片内转了一圈,从nwri_o,nrdi_o出来,又从nwri_i,nrdi_i进去。代码上有一句,说引入这两队信号,是 to avoid net capacitance loading problems。好像就是连线电容负载问题,俺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谢谢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