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5khz的晶体模型

楼主(2007-06-06):
最近自己在仿真一个75k的晶体振荡器
但就是找不到75k的模型
自己模拟又不准确,振荡器没法启振
各位大侠
如果有的能不能共享下啊

网友A:
给你一个100kHz的模型吧:Lm 52 H、Cm 0.049 pF、Rs 400 oHm、C0 8 pF

楼主:
100k

100k的我有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
继续求75k

网友:
参看相关书籍,自己计算一个不就得了

楼主:
自己计算
是可以了
当然更希望自己用得晶振在现实中是有地

网友A:
如果你有75k的晶体,可以实测一下,或根据DATASHEET中提供的数据算出来。
一般情况下DATASHEET都会给出C0,然后由晶体的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可以算出Lm和Cm,剩下的Rm则可根据晶体的空载Q值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100kHz的模型吧:Lm 52 H、Cm 0.049 pF、Rs 400 oHm、C0 8 pF

收藏一下,正好需要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75k的晶体,可以实测一下,或根据DATASHEET中提供的数据算出来。
一般情况下DATASHEET都会给出C0,然后由晶体的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可以算出Lm和Cm,剩下的Rm则可根据晶体的空载Q值算出。

没有这器件,也没有测量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