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教材请教

楼主(2007-06-06):
如题,请问初学单片机买那本书(以及出版社)看比较合适?

网友:
单片机教材还是北航出版的比较好,大多数人都推荐一本叫<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网友:
很多初学者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在这了我说一下,其实教材是什么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学习单片机,实际就是个不断实践,不断作试验不断总结的过程。
光看书时没用的!
你至少需要一台电脑,一些基本的工具(比如烙铁,电路板)。
然后你可以对照着课本写一些简单的程序,有仿真机的话就下下来调试看看,直到成功为止
没有的话,则一定要用软件仿真(用Proteus)。
只有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才能提高。
也许你一开始一句程序都写不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
自己可以构建完整的系统了。那时你再回头,
你可以回答别人对你问的同样的问题了。恭喜,你已经掌握了学习的方法了。

网友:
先开始学C51单片机吧。
1)先买一块实验板。 有LED灯,四到8个数码管,红外线,遥控器,LCD屏,外接IO跳线等
2)看《平凡单片机基础教程.pdf》和磁动力的C51入门。
3)边学边做实验。用KEIL C51 集成环境做较方便。
4)由于是汇编,会严重打消你的学习积级性。最好是学习C51原理----了解汇编----深入学习C语言。
5)再做一些实验,像流水灯,时钟等。但你会发现,这些实验只能做一件事,那么你必须要学习中断,一学过中断,一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6)再就是单片机与外围电路的连接问题。可以看希望出版社的C51单片机光盘,会从基础电路讲起。
7)单片机与AD/DA电路的连接。I2C总线的连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