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spectre仿真mixer

楼主(2007-06-06):
用pss和psp仿真NF及conversion Gain时的设置

Lo_freq=5.2G
RF_freq=5G

则在psp中该怎么设定各个port(输入以及输出端口)的harmanics呢?

如果加入噪声时,maximum sideband又该怎么设呢?

请大牛帮忙啊。。。。。
谢谢了

楼主:
555...............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是做RF的吗????
牛人!!!!
建议你去www.edaboard.com上面去问问,可能会有人知道。

网友:
rf端口若设置为sine,设置pss时,在fundamental tones section,选择auto calculate button后,会显示一个频率值,假设为1G,NF仿真设置时,maximum sideband若为10,则你的输出频率就到10G,即二者的乘积是你输出频率范围。

Gain仿真时,output harmonics 中,选择number of harmonics,设为0

ps:NF,Gain仿真时,rf端口需设置为DC

楼主:
开始我觉得我的setup基本没什么问题,只是ads和spectre仿真的结果差很多,不知道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eda工具之间算法不同导致的差异,感觉虽然这两种仿真工具的算法不同,但是仿真结果不能差这么多的,所以无奈才问大家,想看看我的setup是否正确了,没办法,继续检查我的setup.......

网友(2009-05-31):
   设置贞德很重要啊, 四楼是只小牛!!!

网友(2010-12-03):
混频器的port怎么加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1-01-18):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飘过了哦

网友(2012-11-14):
仿真转换增益,除了用pss+psp的方法,楼主知道怎么用pss+swept pac的方法测转换增益吗

网友(2015-12-22):
回复 网友A:

你好,PSS+PSP仿真中如何扫描射频频率,如果我希望得到的是类似于LNA的SP仿真中那样S11随着射频频率(或本振频率的变化),这时该如何设置PSS和PSP,port又如何设置?谢谢指导

网友(2016-02-26):
if voltage gain , pss+pac 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