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aa7113

楼主(2007-06-06):
求教SAA7113

向各位求教,我在给7113上电后,LLC有脉冲输出,是27MHZ,这个时候vpo数据引脚是没有数据的

但是我在用FPGA给它第一次配置后,vpo引脚有 数据输出,但是显示可以看到是vpo7引脚是13.5Mhz的脉冲

其余的vpo6到vpo0有脉冲,但是有的也是13.5MHZ 的脉冲,而且当我把摄像头完全关闭时,照理说数据引脚应该是拉低,但是只有一两个数据引脚有明显的变化,其余的变化都不大,最奇怪的是,当我调电,把摄像头拔掉,在给他上电时,这时还没有给7113配置,但是vpo7和另外几个数据引脚都有脉冲,vpo7还是像素时钟13.5MHZ,我快郁闷死了,照理说这应该没接摄像头就没有信号撒,而且我把RST0设为HREF,结果当把摄像头拔掉后,上电后还是有HREF的信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但是最奇怪的是,我把数据采到FPGA中,没有用HREF,VREF这些信号判断,而是根据ITU656的数据格式判断那几个标志位直接做了一个解码器,把Y信号采出来,通过fifo采集一个128*64的小图直接打到vga显示器上,发现控制摄像头的明暗程度,显示器上都会有明显的亮暗变化,就是没有图像,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觉的好奇怪

我一开始程序里使用27MHZ的下降沿采集数据,是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不对又用27MHZ 的上升沿采集数据,结果还是这样的情况

我还想问问在数据手册里说,把RTS1设为三态的状态,然后把他拉低,数据流就会出来,我是直接在FPGA里把RST1拉低,这里我有个疑问,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只有RTS0脚可以设置不同的功能,而RTS1脚只能设置为三态,虽然在我这里不需要把RTS1设置为别的功能,但是我确实很有疑问

以上问题请帮忙解答,我在这个地方卡了快8天了,真的着急死了

如果各位觉的这里说不清楚,可以直接跟我QQ联系:124043386,白天都在

真的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问题,要不然吃饭睡觉都不踏实;谢谢大家

网友: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网友(2009-10-10):
建议使用Techwell  的 TW9910效果更好!Techwell技术总群:65439815  关注TW2835 TW2837 TW2864 TW2865

TW2880 HI3511 HI3512!只接受技术人员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