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反相器!!急!!

楼主(2007-06-06):
CMOS电路,要求输入方波,VH=1v, VL=0v
输出反相的方波,在下一级的输入电阻并非无穷大,输出电流不为零的情况下
如何设计这个反相放大单元使输出尽量满足VH=1v, VL=0v???

网友:
VH=1v电压太低,不能用CMOS直接驱动
可以接一级比较器以后再接到74HC04进行反相,然后经过分压就可以得到1v电压

网友(2011-12-16):
学习。想听听其他的意见

网友:
用运放的反相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