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ail-to-rail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7-06-06):
我设计的rail-to-rail运算放大器,其直流工作点随共模输入电平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增益在整个共模输入范围内不恒定。我采用的是1:3电流补偿来恒定Gm,这样从输入级传送到折叠cascode的电流随共模输入电平而变化。导致AB类输出级很难设计,根本无法保证输出级的MOSFET在整个共模输入范围内都出于饱和区,从而增益下降。请牛人帮忙解决下,我改如何使输出级的MOSFET在整个共模输入范围内都处于饱和区。还有,用什么技术使得增益在共模输入范围内恒定。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Operating point change means the bias current change. Check the tail current source/sink if it is always in sat-region.

楼主:
尾电流恒定,输入到求和电路中的电流也变呀。因为在vcm接近vss或vdd时,电流时4Iss,而在vcm处于中间时,电流是Iss,那样求和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不就变化了吗??
电路图在下面
请楼上的大哥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你怎么测试你的静态工作点呢?

多半是你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
我在Candance下仿真,改变vcm,看相应的DC工作点。

网友:
现在1:3这种方法几乎不用的吧,他的process variation 太大了吧!

ieee上有很多新的方法的,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2010-02-15):
to-rail)运算放大器设计资料汇总

网友:
这个问题得好好考虑下

网友:
這種架構的確不好設計
我都採用最基本的設計
比較簡單

网友(2010-06-10):
最近也在做rail to rail ,请问师兄,这个Gm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的图怎么仿真啊(ps:我才在做输入级,后面的AB还没有做到)

网友(2011-07-12):
回复 网友A:

不用3倍电流镜,那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2011-10-08):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3-03-16):
我是在设计高速的时候遇到问题,带宽500M,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