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spice做反向参数提取?

楼主(2007-06-07):
请教一下,如何用hspice做反向参数提取?
我们要做模拟集成电路的课程设计,老师提了一下要先做做参数的反向提取,但是没有具体说如何操作
我们要用到 uCox 和 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两个参数,不知道如何提取
想请教一下

网友:
layout准备好后,用提取工具将参数提出后再用hspice做simulation

网友:
楼上说的是后仿,呵呵
楼主 要的东西需要你的foundary来提供

网友:
hspice是电路仿真器,不能做反向参数提取。不知你这里的“反向参数提取”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们做课程设计需要一些技术参数,用于笔算
老师给了实验用的mdl库,现在想得到用来计算的技术参数~~~~
老师说可以通过单管放大电路,通过Ids 和 Vds 的关系管子的参数~~~
但是我不知道hspice能不能作出Ids 与 Vds 相对变化的仿真并得出相应的曲线

网友:
扫描仿真就可以!

网友(2008-08-26):
是不是要用电路仿真的原理来提取参数啊?应该不是直接用软件来做吧,好像比较麻烦,知道了记得告诉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课程设计需要一些技术参数,用于笔算
老师给了实验用的mdl库,现在想得到用来计算的技术参数~~~~
老师说可以通过单管放大电路,通过Ids 和 Vds 的关系管子的参数~~~
但是我不知道hspice能不能作出Id ...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和hspice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