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时序方面有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7):
astro 时序方面有两个问题,请教!

1. 看到综合和CTS,都说pre-CTS、post-CTS的SDC文件对时钟的约束不同。我是这样理解的,请高手指点!!
    sdc文件是一个吧,只不过是在
    set_clock_latency  ******
    set_clock_uncertainty  ******
    set_transition -fail *****
    set_transition -rise *****
添加这一句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在设置timing setup面板时, pre-CTS  选择 ignore prapageted clock  ON
                                                             ignore clock uncertainty   OFF
                                          post-CTS选择  ignore clock uncertainty   ON
                                                             ignore prapageted clock  OFF

2. 我在CTS之前已将setup timing violation clear ,但是在route的时候又出现了 setup timing violation ,而且优化不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怎么办?

      请高手指教

网友:
1是对的
2 那你要看TIMING REPORT了,看看是什么引起的,"CTS之前已将setup timing violation clear", route后的时序是比 route前变糟的.

网友(2009-09-15):
到此一游!!

网友(2009-10-16):
同问,不知道现在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能教教我就好了,我也是route,hold修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