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nA电流放大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07-06-07):
各位好,最近在做一个nA级电流放大的电路,因为没有接触过,又很多问题想请教
我要采集的信号是1nA到10nA左右,1Hz以下的缓变电流信号,最好能达到0.1%精度,输入是两条线信号和地线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选型,我现在选的是OPA129做第一级I-V转换放大,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我的电路就打算采用传统的运放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跨接Rf反馈大电阻实现I-V转化,我打算用100M精密电阻,把电流转换到mV级,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会不会因为电阻太大而使得干扰太大?
如果和Rf并联一个电容,限制一下带宽,会不会减小高频的干扰?我主要担心的还是Hz级的干扰,不知道应该如何消除?
我想在第一级抑止共模干扰,需要采取什么方式呢?

另外,我考虑因为我的有用信号频率很低,所以我想用低通滤波器,这样滤除大部分的高频干扰,我看一些材料说和Rf并联的电容就是起这个作用的,不知道单用这个电容可不可以?电容值应该选多大合适?还需不需要单独在输入端加一个低通滤波器?

谢谢!暂时这些问题,请大家多执教!

楼主:
我打算第一级把电压放大到几十到几百mV级,第二级简单的加一个10倍左右的放大,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我现在的方案是第一级采用OPA129将nA级的电流信号放大到几十到几百uV,然后第二级,将uV级放大到V级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另外我在考虑是否需要三级放大,先把uV放大到mV级,,然后再放大到V级?
电压放大的芯片我出于对偏执电压的考虑,想选择OPA335或INA114,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希望大家能帮忙推荐几款芯片
谢谢大家,请多执教!

网友(2008-01-31):
nA级的放大电路,恐怕噪声是最大的问题。不清楚该量级电路的选用,估计需要特殊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