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三极管损坏的原因

楼主(2007-06-08):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开关三极管会被损坏?如果三极管三端加的电压不正确会损坏三极管吗?例如说,我在一般的PNP管的三端都加5V电压,这样会影响三极管的使用寿命吗?

楼主:
极间击穿会导致三极管损坏。但是,如果三极管三端的电压都为5V也就是极间没压降,也就不会造成击穿了。

网友:
电流过大会烧坏三极管
这个参数是厂家提供的,可以查到

网友:
厂家提供的说明书应该说得很清楚

楼主:
下文转自网络:

三极管的参数反映了三极管各种性能的指标,是分析三极管电路和选用三极管的依据。
     一、电流放大系数
     1.共发射极电流放大系数
     (1)共发射极直流电流放大系数,它表示三极管在共射极连接时,某工作点处直流电流IC与IB的比值,当忽略ICBO时

     (2)共发射极交流电流放大系数β它表示三极管共射极连接、且UCE恒定时,集电极电流变化量ΔIC与基极电流变化量ΔIB之比,即
     管子的β值大小时,放大作用差;β值太大时,工作性能不稳定。因此,一般选用β为30~80的管子。
     2.共基极电流放大系数
     共基极直流电流放大系数它表示三极管在共基极连接时,某工作点处IC 与 IE的比值。在忽略ICBO的情况下

     (2)共基极交流电流放大系数α,它表示三极管作共基极连接时,在UCB 恒定的情况下,IC和IE的变化量之比,即:

     通常在ICBO很小时,与β,与α相差很小,因此,实际使用中经常混用而不加区别。
     二、极间反向电流
     1.集-基反向饱和电流ICBO
     ICBO是指发射极开路,在集电极与基极之间加上一定的反向电压时,所对应的反向电流。它是少子的漂移电流。在一定温度下,ICBO 是一个常量。随着温度的升高ICBO将增大,它是三极管工作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相同环境温度下,硅管的ICBO比锗管的ICBO小得多。
     2.穿透电流ICEO
     ICEO是指基极开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一定反向电压时的集电极电流。ICEO与ICBO的关系为:
     ICEO = ICBO+ICBO=(1+)ICBO GS0125
     该电流好象从集电极直通发射极一样,故称为穿透电流。ICEO和ICBO一样,也是衡量三极管热稳定性的重要参数。
     三、频率参数
频率参数是反映三极管电流放大能力与工作频率关系的参数,表征三极管的频率适用范围。
     1.共射极截止频率fβ
     三极管的β值是频率的函数,中频段β=βo几乎与频率无关,但是随着频率的增高,β值下降。当β值下降到中频段βO1/倍时,所对应的频率,称为共射极截止频率,用fβ表示。
     2.特征频率fT
     当三极管的β值下降到β=1时所对应的频率,称为特征频率。在fβ~fT的范围内,β值与f几乎成线性关系,f越高,β越小,当工作频率f>fT,时,三极管便失去了放大能力。
     四、极限参数
1.最大允许集电极耗散功率PCM
     PCM 是指三极管集电结受热而引起晶体管参数的变化不超过所规定的允许值时,集电极耗散的最大功率。当实际功耗Pc大于PCM时,不仅使管子的参数发生变化,甚至还会烧坏管子。PCM可由下式计算:
      PCM =ICUCE GS0126
     当已知管子的PCM 时,利用上式可以在输出特性曲线上画出PCM 曲线。
2.最大允许集电极电流ICM
     当IC很大时,β值逐渐下降。一般规定在β值下降到额定值的2/3(或1/2)时所对应的集电极电流为ICM当IC>ICM时,β值已减小到不实用的程度,且有烧毁管子的可能。
3.反向击穿电压BVCEO与BVCEO
     BVCEO是指基极开路时,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
     BVCBO是指发射极开路时,集电极与基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三极管的反向工作电压应小于击穿电压的(1/2~1/3),以保证管子安全可靠地工作。
     三极管的3个极限参数PCM 、ICM、BVCEO和前面讲的临界饱和线 、截止线所包围的区域,便是三极管安全工作的线性放大区。一般作放大用的三极管,均须工作于此区。

网友(2011-08-24):
电压过高会击穿,看三极管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