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的LICENSE为什么不能启动DC

楼主(2007-06-09):
[root@localhost ~]# design_vision
        Beginning 2003.03, design_vision command processing is now TCL by default.
        Type 'design_vision -dcsh_mode' to use the dcsh command language.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Vision'. (SEC-51)
Please contact root at root@(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DAP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Analyzer-DAP'. (SEC-51)
Please contact root at root@(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Internal licensing error number -42: Invalid parameter
Feature:       Design-Analyzer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lm error:  -42,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SEC-17)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DAP, Design-Analyzer. (DCSH-10)

网友:
好象还是你的LIC不是完全的

网友(2007-12-17):
是你机子的hostid跟lic里的hostid不一致吧,要统一成lic里的hostid,
或者你的lic就是无效的,呵呵
如果lic确实有效的,需要修改机子的mac地址了

网友(2010-06-02):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中的
”localhost.localdomain“可以用任意名字代替吗?
谢谢~~

网友(2012-04-11):
回复 楼主:

    我的打开design_vision的时候,可以出来界面,就是在终端显示
ERRor:you do not have licence key
ERRor:you do not have licence key
ERRor:you do not have licence key
ERRor:you do not have licence key
ERRor:you do not have licence key

求教

网友(2016-09-30):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