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运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09):
我在做一个全差分运放的时候,我的输入跨导有7点几个ms,负载电容为3pf,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我的相位余度为80多度的情况下,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40M,远小于7m/(3p*2pi)=300多M。。。既然相位余度有80多,那么就说明其他极点和零点离GB很远啊,应该带宽不只140M才对,不明白,请大家指点

网友:
单边out只有一半的增益 ,如果是两个3p负载电容的话,结果就是你求得值的一半,150多兆.
PM是80,说明还是有个第二个极点影响了一点,不然PM是90.所以带宽比150要小一点.

楼主:
。。。我居然没想到是单边的原因,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上解释的太好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