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点扇出的约束:如果实际的节点扇出大于我的节点最大扇出约束,怎么办?

楼主(2007-06-09):
关于节点扇出的约束:如果实际的节点扇出大于我的节点最大扇出约束,怎么办?

网友:
tools should be able add buffer. but sometime each tools have their own conditon.

网友:
采用复制寄存器的方法,对节点处的register进行复制

楼主:
1、是不是有些工具能够自动复制,有些不能?

2、寄存器是工具帮我自动复制,我本身不需要作任何动作,还是自己在代码中复制节点register?

网友:
当然是在你的code中自己复制,工具不会那么智能的

楼主:
那2楼说的,视工具的情况而定,是什么意思啊?而且在代码中直接复制节点,工具会有可能优化掉的!那怎么办

网友A:
这个工具不同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时序满足的话感觉工具会选择插入buffer的,因为这样面积省一点!
如果时序很紧的话,工具会自动复制触发器!不需要在RTL里面有任何改动,综合工具会自动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不同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时序满足的话感觉工具会选择插入buffer的,因为这样面积省一点!
如果时序很紧的话,工具会自动复制触发器!不需要在RTL里面有任何改动,综合工具会自动完成的!

同意

前段时间synopsys
的工程师给我们培训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B:
依靠工具,不如依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靠工具,不如依靠自己

一般来说 RTL 设计的人不会去管 fanout ,因为不同的工艺库 fanout 不一样,
为了良好的代码移植性,这个 fanout 还是让工具根据库自己去插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