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MS320F2812烧写问题解答

楼主(2007-06-09):
TMS320F2812烧写问题解答

网友:
楼主不厚道,感觉被骗了
共两句话:
问:做了一块基于F2812的板子,用TI提供的烧写插件怎么都烧不进去,提示说DSPID号和烧写文件API不匹配。据说是和DSP的批次有关,后缀是CC的就能烧写成功,我的是CE的,就烧不进去,郁闷。不知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没?怎么解决的?

答:CCCETMS版本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试过烧写CCCE的都能正常工作请确保你的烧写插件是否最新版本
C2000 CCStudio On-Chip Flash Programmer Plug-In 1.10.2

网友(2007-08-20):
不知道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网友(2008-01-07):
一般多长时间写成功一片,用usb仿真器。

网友(2008-11-07):
学习的好资料啊学习的好资料啊

学习的好资料啊学习的好资料啊学习的好资料啊学习的好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