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的检测电容的大小

楼主(2007-06-09):
请问大家在做全差分运放的时候,共模反馈的检测电容一般取多大比较好。。。

网友:
我没有用过,但是有一些体会。

我觉得电容不能太大,不然会影响电路的带宽。也不能太小,会影响电荷的存储。

网友:
首先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时钟频率来计算一下检测电容的模拟阻值,要保证这个值足够大不会过分影响运放的增益,由此会得到你的电容值得上限。当然电容值也不能太小,太小了电容的匹配就成了问题问题,好像时钟馈通的影响也会比较严重吧!

网友:
我觉得他这边的意思应该不是指SC的CMFB吧!

而是电容做共模电压检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