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探头使用

楼主(2007-06-12):
我用示波器的X10和X1探头分别去测晶振,用X10档测得的晶振波形是符合晶振参数的正弦波,用X1档测得却是直流信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X1档不适合测高频信号的原因吗?还是我本身没有处理好示波器的设置?

网友(2008-05-28):
用*10档看出来的波形应该更真实!

网友(2010-06-01):
会有这么大的区别么?

网友:
因为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十倍衰减探头的输入阻抗是10M,*1的时候输入带宽一般只有6M左右,所以高频信号都被衰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