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中的th单位是不是就是mil?

楼主(2007-06-12):
请问proteus中的th单位是不是就是mil?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了:
         thou=mil(旧式为"mil",现在IPC 标准为"thou" "thousandth"
mil
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吧,Protel 99 单位还是用mil/mm
thou是英制单位,叫做毫英寸,ththou的简写。1th=25.4X10(-3次方)mm,即1mm=39.3701th

网友(2013-02-27):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2013-12-11):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应该用mil和inch为单位的也不少,比如DIP封装的脚间距是100mil
不过,沟通用mm比较多,所以我一般设计时用mil,加工时用mm

网友:
很有帮助啊

网友(2014-01-28):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