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 Switching Regulator的输出电压DC工作点如何确定?

楼主(2007-06-13):
请教Buck Switching Regulator的输出电压DC工作点如何确定?
如题:最近看了一两个buck switching regulator(不是单片的),发觉buck 的输出电压随负载及输入电压的变化很大,意味着Load regulation and line regulation很低。具体来说:对一个电流模的buck来说,其电压环路常常采用输出电压经跨导放大器转成电流,然后加Ramp,与sense的到的电感电流作比较,输出产生PWM信号。这里的输出电压由于经过了跨导放大器,其DC 工作点就不再由电阻分压的divider直接确定了(由于反馈电阻的存在),而随负载变化很大。 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兄弟,是否该Dc工作点就是由负载电流确定?或者load regulation的要求就是不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同学同学习!

网友(2009-03-27):
不太明白lz意思
反馈电压总要先经过error amp吧
这样不就稳定在Vref了么...

另外,在双环电流模中,我觉得更常见的方法是:
如果是峰值电流控制,由于开关管定时导通,峰值关断,所以可以直接采样开关管导通时的电流(可以用电流镜)
再流过一个电阻产生电压,和反馈电压比较。

网友:
1. It is wrong to say  " ...输出电压由于经过了跨导放大器,其DC 工作点就不再由电阻分压的divider直接确定了..."  Basically, 跨导放大器 has inf. impedance and therefore Vout/(RFB+RIN)=VFB/RIN still corrects.

2. If "DC 工作点就不再由电阻分压的divider直接确定了" is true, the only reason is your loop gain is too small to keep the DC of VOUT stable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