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半带插值滤波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3):
最近要设计一个插值滤波器。用MATLAB算出系数和阶数后,准备用verilog写代码然后在FPGA上实现。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1。是否可以用设计普通FIR滤波器那样写代码,如果不可以,半带滤波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2。如果可以,那采样率提高怎么样实现,只把clk频率提高一倍?

楼主:
不是吧,同志们这么吝啬~~~

网友(2012-08-07):
我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matlab产生verilog代码 看一下他的结构  当然 也可以根据其他一些论文里面提到的结构去写  你的频率要到多少?

  我也是才学 希望有大神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