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遗传算法

楼主(2007-06-13):
matlab遗传算法工具箱函数及实例讲解(转引)
matlab遗传算法工具箱函数及实例讲解(转引)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607    更新时间:2005-4-11    文章录入:lymcentor

gaotv5

核心函数:
(1)function [pop]=initializega(num,bounds,eevalFN,eevalOps,options)--
初始种群的生成函数【输出参数】
pop--
生成的初始种群【输入参数】
num--
种群中的个体数目
bounds--
代表变量的上下界的矩阵
eevalFN--
适应度函数
eevalOps--
传递给适应度函数的参数
options--
选择编码形式(浮点编码或是二进制编码)[precision F_or_B],
    precision--
变量进行二进制编码时指定的精度
    F_or_B--
1时选择浮点编码,否则为二进制编码,precision指定精度)

(2)function [x,endPop,bPop,traceInfo] = ga(bounds,evalFN,evalOps,startPop,opts,...
         termFN,termOps,selectFN,selectOps,xOverFNs,xOverOps,mutFNs,mutOps)--
遗传算法函数【输出参数】
    x--
求得的最优解
    endPop--
最终得到的种群
    bPop--
最优种群的一个搜索轨迹【输入参数】
    bounds--
代表变量上下界的矩阵
    evalFN--
适应度函数
    evalOps--
传递给适应度函数的参数
    startPop-
初始种群
    opts[epsilon prob_ops display]--opts(1:2)
等同于initializegaoptions参数,第三个参数控制是否输出,一般为0。如[1e-6 1 0]
    termFN--
终止函数的名称,[\'maxGenTerm\']
    termOps--
传递个终止函数的参数,[100]
    selectFN--
选择函数的名称,[\'normGeomSelect\']
    selectOps--
传递个选择函数的参数,[0.08]
    xOverFNs--
交叉函数名称表,以空格分开,如[\'arithXover heuristicXover simpleXover\']
    xOverOps--
传递给交叉函数的参数表,如[2 0;2 3;2 0]
    mutFNs--
变异函数表,如[\'boundaryMutation multiNonUnifMutation nonUnifMutation unifMutation\']
    mutOps--
传递给交叉函数的参数表,[4 0 0;6 100 3;4 100 3;4 0 0]注意】matlab工具箱函数必须放在工作目录下【问题】求f(x)=x+10*sin(5x)+7*cos(4x)的最大值,其中0<=x<=9
【分析】选择二进制编码,种群中的个体数目为10,二进制编码长度为20,交叉概率为0.95,变异概率为0.08
【程序清单】
   %
编写目标函数
     function[sol,eval]=fitness(sol,options)
       x=sol(1);
       eval=x+10*sin(5*x)+7*cos(4*x);
   %
把上述函数存储为fitness.m文件并放在工作目录下

   initPop=initializega(10,[0 9],\'fitness\');%
生成初始种群,大小为10
   [x endPop,bPop,trace]=ga([0 9],\'fitness\',[],initPop,[1e-6 1 1],\'maxGenTerm\',25,\'normGeomSelect\',...
     [0.08],[\'arithXover\'],[2],\'nonUnifMutation\',[2 25 3]) %25
次遗传迭代运算借过为:x =
   7.8562 24.8553(
x7.8562时,fx)取最大值24.8553)

注:遗传算法一般用来取得近似最优解,而不是最优解。遗传算法实例2

【问题】在-5<=Xi<=5,i=1,2区间内,求解
       f(x1,x2)=-20*exp(-0.2*sqrt(0.5*(x1.^2+x2.^2)))-exp(0.5*(cos(2*pi*x1)+cos(2*pi*x2)))+22.71282
的最小值。【分析】种群大小10,最大代数1000,变异率0.1,交叉率0.3
【程序清单】

%源函数的matlab代码
      function [eval]=f(sol)
        numv=size(sol,2);
        x=sol(1:numv);
        eval=-20*exp(-0.2*sqrt(sum(x.^2)/numv)))-exp(sum(cos(2*pi*x))/numv)+22.71282;
  %
适应度函数的matlab代码
      function [sol,eval]=fitness(sol,options)
        numv=size(sol,2)-1;
        x=sol(1:numv);
        eval=f(x);
        eval=-eval;
  %
遗传算法matlab代码
      bounds=ones(2,1)*[-5 5];
      [p,endPop,bestSols,trace]=ga(bounds,\'fitness\')

注:前两个文件存储为m文件并放在工作目录下,运行结果为
   p =
   0.0000 -0.0000 0.0055

大家可以直接绘出f(x)的图形来大概看看fx)的最值是多少,也可是使用优化函数来验证。matlab命令行执行命令:
fplot(\'x+10*sin(5*x)+7*cos(4*x)\',[0,9])

evalops
是传递给适应度函数的参数,opts是二进制编码的精度,termops是选择maxGenTerm结束函数时传递个maxGenTerm的参数,即遗传代数。xoverops是传递给交叉函数的参数。mutops是传递给变异函数的参数。

请问:sol()表示什么啊??
这句 也没看懂[x endPop,bPop,trace]=ga([0 9],\'fitness\',[],initPop,[1e-6 1 1],\'maxGenTerm\',25,\'normGeomSelect\',...
     [0.08],[\'arithXover\'],[2],\'nonUnifMutation\',[2 25 3])

高手请指点

网友:
遗传是 一种递归的 机制吗 ??

网友:
谁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遗传算法

网友(2007-11-16):
就是将样本批量后将一部分随机改变模拟基因突变。计算量挺大的,没什么工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