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动节点

楼主(2007-06-14):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10.2节提到了浮动节点这个概念,小弟想请教一下其详细的定义和产生的原因,另外图10.2-4中的浮动节点是哪个?浮动节点会影响速度么?
不胜感激

网友(2007-10-16):
什么东西?
floating node?

网友(2009-04-09):
同样关心的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贴个图上来。

网友(2009-06-16):
仔细研究了一下,浮动节点确实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2011-11-02):
有浮动节点

有浮动节点
我也遇到这样的疑惑,第一幅图有浮动节点的,而第二幅图没有浮动节点的,请高手解释下,谢谢了!
浮动节点是如何影响速度的?

网友(2012-03-14):
回复 楼主:

今天看书也看到这一点,不懂,于是来问万能的谷歌。楼主   发表于 2007-6-14 20:43     的问题,在快五年后的今天依然困扰我!
谁能教教我啊。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说第一张图:在开关关闭的一瞬间,各节点电压还不固定,有个稳定的时间,
这样会影响到速度。
但对于第二张图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各节点都有固定电平,响应会快些。

网友(2013-09-10):
已经第8年了,大神呀!现身吧!

网友:
看起来,开关做不好会的话会影响速度。。。比如只用NMOS做简单开关,如果控制信号从低电平升高,浮动节点也会跟着升高,开关中原有所有电荷变化只能通过另一端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夜深了,还没睡。凌晨回帖,这份爱,令人感动。现在还在睡吧,要爱护身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地球大着呢。。。

网友(2015-09-22):
回复 网友C:

   看书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觉说得有道理,谢谢大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