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JA1000和AT91RM9200能否这样连接?

楼主(2007-06-14):
主要想请高手帮我检查一下,SJA1000和AT91连接的时候,读写信号线(RD/E、WR)、中断信号线(INT)、片选信号线(CS)、ALE/AS能不能如附件里面的图那样直接连。
多谢!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把,真的很着急。。。。谢谢!

网友:
搜我以前的帖子,我用sja1000和lpc2220连接

网友:
对了,是一个回帖,我现在手头没有图,无法重发

网友:
或者换spi接口的mcp2510

网友(2007-08-17):
你的调试通过了吗?

我现在正在设计s3c2410和SJA1000的接口,有篇文章,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我的QQ:47605412

网友:
还没回复?

咋没反应了?

网友(2007-10-23):
楼主可以传我一份么?本人现在也在做这么方面的研究,可以一起探讨下!
hzwhust@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