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仿真负电阻

楼主(2007-06-14):
在晶体振荡器中,有源部分(如反相器)在启振时起负电阻的作用。
当整个回路中的电阻小于零时,振荡器就可以启振。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仿真呢。
如在(pspice hspice)

各位大侠能不能介绍下呢?

网友:
负电阻,我到还没听过这样的概念。

另外,振荡电路之所以能起振,那时由于噪声存在的原因。

楼主:
负电阻介绍

提供一篇文章介绍有源部分怎么等效负电阻

Crystal Oscillator Design and Negative Resistance.part1.rar

楼主:
负电阻

介绍负电阻2

Crystal Oscillator Design and Negative Resistance.part2.rar

楼主:
介绍负电阻3

介绍负电阻3

Crystal Oscillator Design and Negative Resistance.part3.rar

网友A:
整个回路中的电阻小于零?
我还以为负电阻是指它的温度特性与正常电阻相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回路中的电阻小于零?
我还以为负电阻是指它的温度特性与正常电阻相反呢..

呵呵

网友B:
那岂不是说电压和电流的方向相反了?那这时候不是放电了吗?这时候电阻成电源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是无源器件呀,有意思,来研究一下这个振荡器。

楼主:
是有源器件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是说电压和电流的方向相反了?那这时候不是放电了吗?这时候电阻成电源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是无源器件呀,有意思,来研究一下这个振荡器。

不是无源器件哦
是有源器件啦

网友(2007-09-14):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器件模型啊
或者 用摸索管直接搭拉扎微 那本书上有410页

网友(2007-10-25):
负阻是有源电路在特定条件下的等效形式,就是在某一个端口看到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为V/I=-R

网友:
负电阻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负阻抗。

Z=R+jwL+1/jwC 是阻抗的表示,电阻是阻抗的一个分量。

我们不太理解电阻为负值,实际上是因为不关注电路中C电容对阻抗的作用。

在振荡器设计中,C就起到了负阻的作用。

网友(2007-12-02):
外加电阻补偿一下,取平衡时的电阻值

网友(2009-06-14):
我用的的是LTSPICE。
负电阻是可以仿真的。用欧姆定律就可以确定工作点。
但负电感和负电容的仿真似乎不对。
有懂得给我发mail交流。

网友:
文章不错,谢谢

文章不错,谢谢

网友:
负电阻

学习中,大家多讨论下啊

网友:
没有负阻这个元件,只能用有源网络来等效!负阻就是说随着电压的增大电流减小,并不是阻值为负的!
负阻起振:主要是晶体可以等效为电感和电阻,而外部电路需要提供电容和负电阻,电容也包含晶体的一部分电容,当容抗等于阻抗,晶体的电阻消耗能量,负电阻提供能量,使得振荡发生!

网友:
楼主说的是微分负电阻,不是真的负电阻。就是说在某个电压区间里面,增大电压但是电流会减小的现象!!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

网友:
一起讨论负阻

负阻(注意和复阻抗是两回事,这个本不需要的解释是针对前面一些回复的)是一种等效的概念,既有交流等效的,也有直流的。
首先:既然是等效的,那就最好用简单的数学关系、等效电路来描述,在U/I小于零,或者du/di(实数部分)小于零的情况下就是个负阻,
进一步从能量的角度看就更接近本质了:(正)电阻是消耗能量的(这是与L、C电抗元件不消耗能量,只是改变能量形式相对比较而言的),而负电阻则是提供能量的--相当于能源。
大家还记得这样一个振荡器振荡(起振)条件的描述方式:回路等效阻抗,实部等于(小于)零(能量条件),虚部为零(相位条件)。
其实我们天天都在接触负阻,只是谁也不这样说就是了(那样似乎有些酸!也有玩弄名词之嫌),例如电池(电源--直流)、放大器(交流),等等。

网友:
负电阻振荡器是振荡器中极为重要的一类,上个世纪热门“有源网络综合理论”就是专门讨论这个的。由负电阻推而广之的负阻抗,有源网络可以实现、无源网络也可以实现-例如含有隧道二极管的电路。

网友(2013-09-02):
http://bbs.eetop.cn/thread-416286-1-1.html

=> 實用電路上
有誰使用過?
除了 osc circuit 之外 .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23-01-21):
久远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