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smc model 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process:
1,×um HV logic based BCD 15V ldmos spice model
中logic 是不是指数字logic ,也就是这个model用于数字的?
2,×um logic salicide (1p6m,)
1p6m 是什么?
3,×um cmos high voltage MM based....
MM指的是什么?

网友:
1) "logic based" means that HV (BCD 15V) process is based on logic process. Absolutely, LDMOS model is used for HV circuit, NOT for logic.
2) "1p6m" is 1-poly/6-metal
3) "MM" is mixed-mode.

网友:
多谢多谢

答的好!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回答的好精辟!顶!

网友:
一般最多用几层Metal步线呢?

网友(2011-04-02):
^_^不太清楚哈……

网友(2011-06-15):
好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