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向量文件 仿真结果为什么是0

楼主(2007-06-16):
尝试写testbench文件,为什么仿真结果OUT为0.请指点

module counter_tbw_v;
// Inputs 输入
reg CLK_100M;
reg RST;
reg DIN;

// Outputs 输出
wire [7:0] OUT;

parameter STEP = 100;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unter uut (
  .CLK_100M(CLK_100M),
  .RST(RST),
  .DIN(DIN),
  .OUT(OUT)
);

//  时钟设置——每隔5ns,时钟翻转一次;即时钟频率为100MHZ
always #5 CLK_100M = ~CLK_100M;

//  初始化————输入信号波形变换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参数初始化
  CLK_100M = 0;
  RST = 1;
  DIN = 0;

  // Add stimulus here

  #35 RST = 0;         //复位信号,在35ns时变为0
  #20 RST = 1;         //复位信号 变为1

  #STEP DIN =1;       //100ns后外部输入信号变为1
  #10 DIN =0;           //输入信号DIN持续了10ns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STEP DIN =1;
  #10 DIN =0;

  #800 $finish;    //800ns 后,仿真结束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