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现“乒乓”操作必须要两块存储器吗?

楼主(2007-06-16):
比如我用一块SDRAM,能实现“乒乓”操作吗?

网友(2009-11-11):
“乒乓”本人不太理解,你理解吗?

网友:
必须要两个存储单元。
一般乒乓操作就是在写一个存储单元的时候,同时去读另一个存储单元。如果你只用一个SDRAM,怎么可能同时又读又写呢?

网友:
一个人打乒乓也行的,撞墙。

网友:
必须要两个存储单元。
一般乒乓操作就是在写一个存储单元的时候,同时去读另一个存储单元。如果你只用一个SDRAM,怎么可能同时又读又写呢?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一个不可能吧

网友:
如果用一块双口RAM也行吧

网友:
不懂,听的糊涂!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如果用双口ram并且ping存储块和pang存储块不重叠应该也行

网友(2010-02-10):
一块SDRAM怕是不行,无法同时读写

网友:
可以用同一块RAM,把2个Buff分配到RAM中的指定空间,另外加上逻辑控制转换

网友:
两个存储器实现比较可靠。本人采用此方式实现双SDRAM的输入缓存控制

网友:
双口RAM实现的话,也行不过控制上复杂点

网友:
乒乓只是逻辑上的两个ram
一块ram也可以实现啊
真双口就行了的

网友:
做得到,只要乒乓的每一个buffer size小于SDRAM容量的一半就可以了。另外要仔细计算系统带宽需求(并发读写的持续长度),在SDRAM控制器前面加入FIFO,同时SDRAM要比读/写时钟快一些。计算系统带宽需求的时候别忘了把刷新、precharge和cas latency算进去

网友:
还是要用两片内存,而且他们的地址和数据总线要分开哦!

网友:
确实是必须要两个

网友:
乒乓FIFO是由两个FIFO构成的,当其中一个在读时不能够对其写;当其中一个在写时不能够对其读,也就是在一个FIFO中读写不能够同时进行。采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避免异步引起误操作,因此这里不需格雷码。

网友:
一个就不叫乒乓了,既然你一个就可以解决,为什么还要利用面积去换速度呢?一个就是普通做法,不叫乒乓。

网友:
乒乓球得要两个人才能打阿

网友:
关键是数据总线得分两根出去

网友:
个人认为此概念在硬件和软件上的概念不一样。
从硬件角度考虑必须要两个不同的存储单元。目的是可以并行处理。
软件角度可能不仅仅如此。

网友:
我曾今应用过一个异步时钟域的乒乓FIFO
2边时钟差距大了以后,性能提高不大!

网友(2010-04-16):
可以将一个RAM按地址分为两部分  两部分做乒乓操作

网友:
只要能同时读写不同的地址,两块SP SRAM,和一块DP SRAM,就随你了,具体看SRAM工艺的参数,用总体面积小的就没错!

网友:
完全可以用一块RAM实现,但需要双口RAM。如果是在FPGA内部的话,若所选的器件支持双口RAM,就可以用RAM的地址控制来实现乒乓,即把读地址和写地址的最高位取为反,那自然就分开了,而且这种方法不用考虑读、写切换的问题,控制上很方便。在FPGA内部把RAM配置成双口RAM不会浪费任何额外的资源,但如果是用片外的RAM,那双口RAM就比较值钱了,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乒乓就比较奢侈。

网友:
必须要两个存储单元。
一般乒乓操作就是在写一个存储单元的时候,同时去读另一个存储单元。如果你只用一个SDRAM,怎么可能同时又读又写呢?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就是这样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two ports ram is ok

网友:
我那个项目的用的就是一块双口RAM就可以实现PING_PONG

网友:
要用两个双口RAM

网友:
显然是两个吗?

网友(2010-07-21):
Verilog写的SDRAM的接口控制资料哦,好东东哦,可以用的

网友:
得2个吧

网友:
乒乓的原理就是两个存储,读写交替吧,所以应该必须有两个存储单元,

网友:
“乒乓”操作,一般都是两个RAM,就是一个RAM做读操作,另一个做写操作,两个互相切换
如果是一个SDRAM,这个RAM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写口 和 一个独立的读口,在逻辑上把RAM分为高低两个区,操作的时候,“读高区写低区”或者“读低区写高区”,互相切换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2-port SRAM,分为2块空间,因为可以做到读/写同时操作,应该是可以做到乒乓操作的...

网友(2010-08-31):
可以在不同时刻读写不同的分区

网友:
lz是用外部出力器实现吧,不是在FPGA内部?SDRAM同一时间只能R 或W

网友(2010-10-19):
有那麼一點點懂了
感謝解說 ~

网友:
一块SDRAM也可以啊,一般SDRAM都有几个bank,只要在不同时段对不同的bank操作,也可以实现乒乓

网友:
用一块双口ram可以实现。

网友(2011-01-27):
dual port ram for write & read access

网友(2015-07-06):
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2016-06-22):
有两套地址总线跟数据总线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一片做, 但要满足一定条件。 RAM 数据带宽必须超过两倍数据传输率。数据接口采用fifo,交替分配读写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你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最近我也在编写这方面代码,是实现SRAM的乒乓操作,我们用到4块SRAM,每两个SRAM实现数据位扩充,就相当于需要两个存储器。硬件上是这么实现的,具体语言还没编写,可以相互探讨。

网友:
pingpang操作就是要避免读写冲突,用一块存储不是不行,但是要做额外的逻辑去分开读写时序

网友:
用双口RAM是可以实现乒乓操作的,只要保证数据不会覆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