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模块问题,寻求帮助

楼主(2007-06-17):
我的电源模块,开始工作正常,后来突然就不行了,我用万用表测试,电压都正常,只是 pin 4 与地之间得电阻异常得小(万用表红笔点地,黑笔点 pin 4),正常应该是1k以上,现在却是100多欧姆。
      另外,即使这样,用直流电源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用到开关电源就不能工作。后来查了资料,好像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比较多。
      大家都来给点建议或者意见什么的,我现在是很郁闷了,呵呵。
(原理图如下所示)

楼主:
补充:这个电源芯片是 MAX724CCK ,12V 转 5V 的。

楼主:
搞定啦,花了两天时间测试,下定决心把后面连的片子换了一个新的。原来是后面的那个片子坏掉了,刚拆焊下来,各个点的阻值就正常了。
想起来了,那个片子在第一次焊的时候出了意外,拆下来重焊过,当时挺难弄的,估计是电烙铁的高温把片子给搞坏了。
可是,为什么电烙铁也可能会烧片子呢,还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