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设备驱动开发

楼主(2007-06-17):
各位好, 我想在LINUX 操作系统下开发RM9200 的USB 设备驱动, 在内核2。6.XX 里面有 AT91_UDC.C 的 文件, 具体应该怎么修改文件, 请教教我,谢谢

网友:
如果是usb设备驱动参考skelenton.c程序就好了
但是你好像是要写usb控制器的驱动吧?

楼主:
对啊, 我是要弄个打印机的驱动, 数据是从外部的主机发过来的, 应该怎么弄???  你手里有具体点的例子么,能不能给我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