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core生成BlockRAM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17):
小弟刚入行不久,做一个FPGA项目,使用Core generator生成了一个名为mem的Block RAM就遇到了问题。
工程加入Block RAM以后行为仿真可以进行,综合也能进行,就到translate就过不去了,错误信息提示:

ERROR:NgdBuild:605 - logical root block 'mem' with type 'mem' is unexpanded.
ERROR: NGDBUILD failed

此类问题Google了一下解决方法,都行不通。
我用的是Xilinx ISE 7.1i和Dual Port Block Memory6.1.是直接在工程里面add resource生成的,也用同样的方法生成了其他诸如乘法器,比较器IPcore,那些没有问题。唯独这个block ram不行。

郁闷ing……期望弟兄们,前辈们给予赐教!小弟拜谢!!

楼主:
自问自答

结果把原来的名字my_mem重新换了一个新名字wo,生成的IPcore就能用了...........
不知道弟兄们,前辈们有人经历过这种烦心事没有,不知道是我用的毛病,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如果真有的话,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ISE 7.1i的bug了.

网友(2009-03-20):
呵呵,这个明显是伪科学啊。

网友(2014-11-28):
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