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xer IIP3仿真

楼主(2007-06-18):
是使用spectre仿真中的pss&pac?
那么pss中的output harmonics怎么设?
pac的仿真频率及maximun sideband怎么设置呢?

谢谢大牛指教

网友:
去看cadence help document 里面的mixer仿真设置吧!

网友:
我都是用ADS做仿真的

网友:
It is better to use QPSS+QPAC.

网友:
why did you said "It is better to use QPSS+QPAC".

网友:
QPSS is more suitable for multi frequency inputs, such as mixer.

楼主:
直接使用pss作的iip3仿真
缺点就是很慢。。。。。。。。。。。

网友(2007-09-07):
请问有那位高手用hspice rf 仿真mixer电路的IIP3呢?
请赐教

网友(2013-12-25):
仿真有教程的啊,嘿嘿

网友(2020-01-17):
hb仿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