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编程-想写一个长度可变的adder

楼主(2007-06-18):
请教大家,我想用en来控制adder。en=0是4 bit的,所以sum[7]~sum[4]全是零。en=1是8bit的。程序和编译的错误在下面,谢谢指教。或者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功能的程序,帮忙指导一下。

module fulladder(a, b, cin, sum, cout);
  input a, b, cin;
  output sum, cout;
  assign sum = a ^ b ^ cin;
  assign cout = a & b | a & cin | b & cin;
endmodule

module ripple_adder(a, b, sum, cout);
  input [7:0] a, b;
  output [7:0] sum;
  output cout;
  wire [7:0] c;
  assign c[0]=0;  // no carry input in this example

  [email=always@(sum]always@(sum[/email] or en)
  case (en)
  0: {sum[7], sum[6],sum[5],sum[4]}=4'b0000; //编译的时候出错:sum是illegal的变量
  1: sum=sum;
  endcase

  fulladder f0(a[0], b[0], c[0], sum[0], c[1]);
  fulladder f1(a[1], b[1], c[1], sum[1], c[2]);
  fulladder f2(a[2], b[2], c[2], sum[2], c[3]);
  fulladder f3(a[3], b[3], c[3], sum[3], c[4]);
  fulladder f4(a[4], b[4], c[4], sum[4], c[5]);
  fulladder f5(a[5], b[5], c[5], sum[5], c[6]);
  fulladder f6(a[6], b[6], c[6], sum[6], c[7]);
  fulladder f7(a[7], b[7], c[7], sum[7], cout);
endmodule

网友:
你在google里面搜索一下吧,很多文章都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