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FD鉴相死区的问题??

楼主(2007-06-18):
有些文献上说:
普通型PFD有很大死区,因为它有反馈回路存在,而NC—PFD鉴相死区很小是因为它没有反馈回路 ??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文献上说:
普通型PFD有很大死区,因为它有反馈回路存在,而NC—PFD鉴相死区很小是因为它没有反馈回路 ??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谢谢!

加点延时就好了!

网友:
隐约记得 好像一篇paper中说到 NC—PFD的 reset通路延迟很小,因为器件很少。
不知道对不对,关注!!!

楼主:
原文:The nc-PFD has no dead zone characteristic, because its architecture is very simple and doesn’t have any
feedback path.
  图我已经贴上拉。我是问为什么普通型 PFD有延迟,其死区很大,而NC-PFD没有feedback path 其死区很小。延迟不是能消除死区吗??

网友(2007-10-27):
nc式的pfd好像还没在实际的片子上见过吧

带反馈回路的pfd不可能把死区做到无的,因为加入的延迟单元的延迟在前仿后仿以及实际上都不一样,不可能调到完美的,所以一般延迟单元也不能加太多,几个门就够了

网友:
前仿和后仿差别又多大?

网友(2013-01-24):
多级几级延时即可

网友(2015-06-30):
请楼主把nc-pfd的论文传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楼主把nc-pfd的论文传上来学习一下。我找不到nc-pfd论文。谢谢!

网友(2016-07-04):
同求nc-pfd论文

网友(2021-01-04):
我也想看nc-pfd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