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4B5B编码是的规则是怎么样的阿??

楼主(2007-06-19):
俺刚开始学习VHDL。想试着用它做视频光端机,听说编码用的是4B5B。但是我不清楚他的编码规则。请各位大侠指点。要是 有做过这个东东的前辈指教一下
更是不胜感激!!1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4B:5B编码方案是把数据转换成5位符号,供传输。这些符号保持线路的交流(AC)平衡;
在传输中,其波形的频谱为最小。信号的直流(DC)分量变化小于额定中心点的10%。
具体的还要到google上搜索下,呵呵

楼主:
yuandizl
蓝领工人      谢谢。但是我找不到他的编码规则。
0000      01100
0001      01010
0010      01001
0011      00110
0100      00101
0101      10011
0110      10100
0111      10101
1000      10010
1001      10001
1010      11010
1011      11001
1100      01011
1101      01101

这个是4B5B编码马??

网友:
小弟请问光端机的发送和接收机是怎样同步的

本人现在学着用VHDL做视频光端机,但是数据发送和接收不对,硬件方案:EPM240+AC一101-TF+光端收发模块,AC101-TF工作在PCSBYPASS模式下,数据经过4B/5B后发送到接收端,但是接收端的数据总是错(有时会对)收发过程没有加同步处理,这样是不是不行,要是加同步码的话怎么加啊,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指点小弟一下.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记得以前上课时老师说过mBnB码的编码原则是符合"码字数字和"最小就行,你可以自己决定每个码字怎么编

网友:
听说这是比较有效的编码方式,我也正打算用,可惜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2012-12-16):
符 号

4位二进制数

4B/5B代码

0

0000

11110

1

0001

01001

2

0010

10100

3

0011

10101

4

0100

01010

5

0101

01001

6

0110

01110

7

0111

01111

8

1000

10010

9

1001

10011

10

1010

10110

11

1011

10111

12

1100

11010

13

1101

11011

14

1110

11100

15

1111

11101

以下文档供参考:

若看不到可以到这里下载: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944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