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分频的电路图,感谢

楼主(2007-06-19):
或电路图或代码
由于我写的代码在0.35工艺下跑不到700M
我需要对700M的信号做7分频(占空4/7就好了),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经典的电路,求一个,谢谢

网友:
?FPGA还是SOC?如果前者,建议不要使用经典奇数分频电路,时钟抬高了,使用数锁吧!

楼主:
谢谢版主
是soc,我不太清楚你说的经典奇数分频是怎样的,我用了4个d触发器加一个与非门搭的电路,可以实现7分频,回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0.35工艺跑700M,说不定本身触发器就跑不了这么快,加上中间的逻辑就更不行了。
你去查一下0.35的单元库吧。
抛开单元库的问题,这样的电路挺常见的,
就是一个counter, 计到7就重新开始,
再用逻辑判断counter等于4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