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编译driverwizard驱动问题

楼主(2007-06-19):
我用driver wizard 生成的驱动直接在VC++中编译提示错误
不知道怎么会事,提示路径设置错了,但不知道错在那 有高手帮忙看下么
以下是错误信息 先谢谢了
--------------------Configuration: pci5052 - Win32 Free--------------------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vdw.h(78):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tddk.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vdw.h(100):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tddk.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ndisvdw.h(70):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dis.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csq.h(35):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csq.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virtualcom.h(31):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tddser.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wmi.h(35):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wmistr.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vdw.h(78):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tddk.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vdw.h(100):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tddk.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ndisvdw.h(70):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dis.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csq.h(35):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csq.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virtualcom.h(31):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ntddser.h.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kwmi.h(35):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wmistr.h.
Compiling MOF resourc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ompiling resources...
C:\pci5052\Driver\pci5052.rc (46): error RC2135 : file not found: pci5052.bmf
Error executing rc.exe.
pci5052.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CRT_INC_PATH)
$(TARGET_INC_PATH)
$(WDM_INC_PATH)
$(DDK_INC_PATH)
$(BASEDIR)
$(WINVER)
$(NTDDI_VERSION)
$(_WIN32_IE)
$(_WIN32_WINNT)

网友:
首先申明不是高手,我也正在弄,老出很多问题。我看应该是没有加入NTDDK的路径,或者就是DriverWorks 的工程没有编译好,

网友(2008-04-23):
应该是路径没设置好

网友(2008-12-25):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csq.h.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