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与RTL8019AS的接口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06-20):
各位大虾,小弟初学ARM,在做9200与8019的接口电路时遇到问题,不知管脚究竟该如何正确连接,两个片子的电压不同,是否还要加电压转换芯片,哪位大哥知道的话,可否详告,小弟在线急等!!!谢了!!!

网友:
电压不同,串个300欧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