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和mmsim61仿真错误!

楼主(2007-06-21):
安装环境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3 UPDATE 8,系统是完全安装的,系统占用空间是4.9G。

安装ic610和mmsim61都是用installscape安装的,图形化界面,因为是系统是完全安装的,所以安装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很顺利,只不过ic610的安装时间比较长,一共用了75min,mmsim61装起来倒是挺快,一会就完了。ic610装完后要运行以下congfig,在出现要你配置OpenAccess之前,全部默认,先到ic610的安装目录下面新建一个目录
OA,然后按提示输入OA的路径,配置完成。

我的.bashrc是这样写的
alias lmli='/media/linux/ic610/tools.lnx86/bin/lmgrd -c /media/linux/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MMSIM_ROOT=/media/linux/mmsim61

export LANG=C

export OA_HOME=/media/linux/ic610/OA

export CDS_ROOT=/media/linux/ic610

export CDS_INST_DIR=/media/linux/ic610

export CDS_INSTALL_DIR=/media/linux/ic610/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LM_LICENSE_FILE=/media/linux/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binMMSIM_ROOT/tools/dfII/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MMSIM_ROOT/tools/ultrasim/bin:$MMSIM_ROOT/tools/bin:$CDS_ROOT/bin:$CDS_ROOT/tools/dracula/bin:$CDS_ROOT/tools/plot/bin:$CDS_ROOT/tools/iccraft/bin:$CDS_ROOT/tools/bin:$CDS_INSTALL_DIR/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R6/bin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其他的一些配置:
1.修改license:在前两行加入
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
DAEMON cds $CDS_ROOT/tools/bin/cdslmd

2.到dfII/samples下把local文件拷到dfII文件夹下,并把local文件夹里面的cdsinit文件名修改成.cdsinit,然后把.cdsinit文件拷贝到你的主目录下,把.cdsinit文件中的最后几行注释掉。

3.显示隐藏的文件,把samples目录下的.cdsenv文件拷贝到主目录下(.cdsenv应该是在samples目录下,如果不是自己找找吧)。

4.配置打印:再找到plot目录下的cdsplotinit.sample,拷贝到主目录下,把文件名改成.cdsplotinit.

先启动license,可以在。bashrc中加入这样一句:alias lmli='/media/linux/ic610/tools.lnx86/bin/lmgrd -c /media/linux/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用lmli代替一长串的字符,以后只要在终端中输入lmli就可以启动license了。

下面是我在做仿真的时候出现的错误:

然后运行icfb,在做仿真的时候总是没有输出文件产生,不过感觉仿真好像是已经通过了,在CDS.LOG文件中是这样说的注意最后两句)

COPYRIGHT 漏 1992-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漏 1992-200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4:09 (cds12604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schematic.cxt
Loading lo.cxt
Loading adexl.cxt
Loading oasis.cxt
Loading asimenv.cxt
Loading analog.cxt
Loading socket.cxt
Loading alvs.cxt
Loading simui.cxt
Loading hspiceD.cxt
Loading spectreinl.cxt
Loading spectrei.cxt
Loading UltraSim.cxt
Loading AMS.cxt
Loading awv.cxt
INFO (ADE-1010): There are no variables in the cellview.
Loading devCheck.cxt
Loading treeAssistant.cxt
Loading oi.cxt
Loading see.cxt
Loading ci.cxt
Extracting "inv schematic"
Schematic check completed with no errors.
"mylib inv schematic" saved.
Delete psf data in /home/tjj/simulation/inv/spectre/schematic/psf.
generate netlist...
Loading seCore.cxt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Jun 19 13:22:29 2007
End netlisting Jun 19 13:22:29 2007
Netlisting Statistics:
Number of components:    4
Elapsed time:          0.0s
Errors: 0 Warnings: 0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Use the Simulation->Output Log menu for more information.

自己改了很多遍了,就是不能成功,在psf文件夹中只有3个文件。但是我帮同学也装了,他装完后就可以很好的仿真,有spectre.out文件产生,波形观察窗口在仿真结束后也是自动弹出的。

楼主: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Use the Simulation->Output Log menu for more information.

就是这两句,一直没搞懂,自己修改了很多遍PATH的变量顺序,还是问题依旧。同时我帮同学也装了,他装完 后刚开始有一些问题,也是出不来结果,但后来重新启动了一下license就解决了,我的就一直解决不了。

另外我还想了一个破解ic610升级版的方法,不过没试过,只是说出来供大家讨论一下。因为license是由lmgrd程序启动的,同时由此cdslmd程序管理(可能理解有错,呵呵),所以在装完ic610后先 到tools/bin目录下把这两个文件拷贝出来保存,然后再安装另外3张升级盘,装完后再把你保存的lmgrd和次 dslmd文件拷回到之前的目录下tools/bin,所以启动license的程序还是base盘提供的两个管理程序。只是一个猜想,自己没试过,所以不知道正确性,哪位大虾有时间实践一下吧,

楼主:
i've found it!
.bashrc file should be added like this:

alias lmli='/media/linux/ic610/tools.lnx86/bin/lmgrd -c /media/linux/ic610/share/******/******.dat'

export OA_HOME=/media/linux/ic610/OA

export CDS_ROOT=/media/linux/ic610

export MMSIM_ROOT=/media/linux/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LM_******_FILE=$CDS_ROOT/shar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usr/s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网友:
不错找到了解决方法。不过你提到的破解ic610升级版的方法,通常不可性,原因是通常的升级软件需要升级后的lmgrd. cdslmd来管理,即只能向下兼容。
请问哪里找到的破解license? 能分享吗?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装了mmsim61的话,启动license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ic610目录下的lmgrd程序启动,否则可能会自动识别到mmsim61的lmgrd程序,就会出现invalid license feagure的提示。

网友:
多谢分享此license。 你用的是ic610的lmgrd和cdslmd,但你运行mmsim61中的程序没有问题吗? 我比较了linux版本下ic610和mmsim61中的lmgrd和cdslmd是一样的呀。

楼主:
没有问题

如果是mmsim61的lmgrd程序启动license,会出现invalid license feagure这样的错误提示,我试过的,假如你的mmsim61的安装目录为
/media/linux/mmsim61,ic610的安装目录:/media/linux/ic610,license放在:/media/linux/ic610/share/license目录下
你可以在终端输入
/media/linux/mmsim61/tools/bin/lmgrd -c /media/linux/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试一下,看是否可以启动license,前提是你刚进入linux系统,或者之前没有用ic610的lmgrd启动过license,反正我是没有用mmsim61的lmgrd启动成功过。

网友:
朋友,我使用的是下列版本的,在IC6.10和 mmsim61是一样的。license启动是
正常的,但进入Virtuoso(icbf) 后还是不能checkout license。license 文件是你
的。你遇到此现象吗?

###### the versions of cdslmd, lmgrd & lmdown in IC6.10 ######
-rwxr-xr-x    1 cadadm   cadadm     959228 Nov 18  2006 cdslmd
-rwxr-xr-x   12 cadadm   cadadm     754300 Nov  1  2006 lmdown
-rwxr-xr-x    1 cadadm   cadadm     767576 Nov  1  2006 lmgrd

*WARNING* (icLic-5) License recheck failed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网友:
附件是LICENSE吗?太谢谢了,一直在找

网友:
附件是license,但我使用时遇到上述问题。看有朋友用上了吗?

网友(2007-08-26):
还没有下载,不过先收藏了

网友:
license 用不起来!

网友:
怎样才能下这个license

我怎么下不了呢?怎么才能下啊?

网友:
有最后结果?

网友(2007-10-08):
哪里有mmsim610呀

哪里有mmsim610可以下载呀,一共几张盘?

网友:
楼主系高手啊

网友(2007-11-27):
楼主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看不懂你的解释的。能说明一下最大的区别在哪儿的嘛?谢谢了

网友:
看看

谢谢提供参考

楼主(2007-12-28):
你可以到51eda的cadence版面去看看,我在那里写了一个安装教程

网友:
谢谢,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2008-02-14):
怎么才能

怎么才能下载

网友:
感谢感谢,学到不少

感谢感谢,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