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MS320F2812工作机制及指令周期测试

楼主(2007-06-21):
TMS320F2812工作机制及指令周期测试

2812工作机制及指令周期测试

网友:
有图象相关的吗?程序之类的?

网友(2007-08-12):
怎么回复了 还看不了

网友:
简单看了看不错.

准备照着做一下.谢谢

网友:
我出现这个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你在程序中测试是用
GpioDataRegs.GPADAT.ALL=0xffff;
GpiodataRegs.GPADAT.ALL=0X000;
我的A端口采用的是上拉.那么这样的程序,当为0的时候我的DSP拐角就是0.就是往里灌电流.
是否会对我的DSP有损坏.你的硬件电路加上拉吗?
还是怎么用的
我执行这部分程序,DSP已经有点发热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原因
fjjilin@tom.com

网友:
准备照着做一下.谢谢

网友(2008-01-09):
哈哈,原来你的DSP烧了。。。。

网友(2008-09-27):
不是结论吗

网友(2014-04-11):
个人认为,根据2812datasheet,GPIO最大速率为20Mhz,实测用while{gpio=0;gpio=1;}最大测得9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