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中频 仿真

楼主(2007-06-21):
感觉零中频难就难在仿真阿!我现在在做,不过仿真时不能按IF0HZ仿,而是用IF10MHZ来仿,感觉ZIF应该有它自己一套的仿真方法,不知各位是否有人对零中频混频器仿真有感触的?还望多多指教阿!!!
我的邮箱adctq@163.com

网友A:
"Zero-IF" means coversion to baseband directly, not REAL-Zero-IF which means nothing at all. Depends on bandwidth, you may sweep RF frequency and get desired baseband signal (1k~100M). Both SpectreRF and ADS support that.

网友(2009-05-19):
楼上的回复真让人长见识!

网友:
自吸泵,真空泵,离心泵

 泵是输送液体或使液体增压的机械。真空泵将原动机的机械能或其他外部能量传送给液体,使液体能量增加。离心泵主要用来输送液体包括水、油、酸碱液、乳化液、悬乳液和液态金属等,自吸泵也可输送液体、气体混合物以及含悬浮固体物的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Zero-IF" means coversion to baseband directly, not REAL-Zero-IF which means nothing at all. Depends on bandwidth, you may sweep RF frequency and get desired baseband signal (1k~100M). Both SpectreRF  ...

能说一说和低中频结构的区别吗,两者一般都采用正交下变频,比较相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Zero-IF" means coversion to baseband directly, not REAL-Zero-IF which means nothing at all. Depends on bandwidth, you may sweep RF frequency and get desired baseband signal (1k~100M). Both SpectreRF  ...

不太懂,如果IF仅仅只有几百K ,如何抑制镜像信号(若用滤波器,这么窄的带宽对Q 值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是否一定要用正交解调来抑制镜像信号?另外,如果IF 不等零,应该称为低中频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