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比较器设计的考虑

楼主(2007-06-21):
各位前辈,小弟正在设计一个比较器,输入的Vref在0~330mv,打算采用pre-amp加latch的结构,采用的是3.3v的0.18工艺来完成。

在设计的时候有个疑问,当Vin=Vref的时候,要不要让latch的两输出尽量在Vdd/2附近呢?

因为我的vref的电压比较低,如果要满足上面的Vdd/2好像有点困难,希望高手指点,我是第一次设计comparator,不知道要不要上面的考虑。

网友:
a

delta Vi 最好大于4Vt

网友(2007-08-29):
这个不好说吧?看你的比较器用在什么地方了,可能需要综合考虑抗干扰等其他因素——个人看法!

网友(2007-11-22):
你要看比较器后面block的共模范围,中间为VDD/2没有必要

网友:
既然有latch还怎么等于VDD/2 ?没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