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孔径时间,测量什么信号时产生的失真较大?

楼主(2007-06-22):
请问大峡,A/D的孔径时间,测量什么信号时产生的失真较大?

网友:
孔径时间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峡,A/D的孔径时间,测量什么信号时产生的失真较大?

首先,孔径时间和A/D的转换速度关系很大,如果在A/D完成一次转换所需时间内被测信号发生多次变化,而且达到A/D转换精度的极限或者大于极限,就会失真;但是,从另外角度看,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意味着A/D转换电路设计不合理,需要更快的A/D或者管控A/D转换的条件。
所以测量什么信号不是问题,问题是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不知回答是否合适,请大家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