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指令

楼主(2007-06-22):
在mips的启动代码中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条指令:

bal 1f#请问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呢,跳转到1:这个位置

1:li  t0,1fff

楼主:
没人回答,!我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贴出来,大家共勉吧!

我最初不知道的是,bal 1f

1f 是什么意思,答案终于在see mips run chapter 9上找到了!

In code you can use a number (decimal between 1 and 99) as a label.
This is treated as temporary, and you can use the same number as
many times as you like. In a branch instruction “1f” (forward) refers to the next “1:” label in the code and “1b” (back) refers to the previous “1:”label. This saves you thinking about names for little branches and loops.Reserve named labels for subroutine entry points or for exceptionally big jumps
.“

摘自 see mips run 251 -252

That's all!

楼主:
大家,一起探讨阿

楼主:
我是做broadcom网络通信的

网友(2015-02-08):
回复 网友A: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