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4的DMA问题

楼主(2007-06-24):
我们刚刚用pci9054、FPGA等器件做了一块PCI数据传输卡,现在发现了如下的问题:
我们的pci卡工作在pci master模式,需要双向启动dma操作,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在其它的主板上没有问题,数据传输正常,而在intel815的主板上发现在
dma写方向(从主板到板卡)传输的数据错误,而反方向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由于主板bios的版本问题,我用award的bios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0-02-08):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10-26):
请问楼主,我现在也在弄PCI9054+FPGA的开发板,我想从FPGA端启动DMA,是不是需要实现从FPGA对PCI9054的内部寄存器的读写访问,我按照手册上的时序进行编写了,为什么还是不能改变寄存器的值呢?请问楼主是怎么实现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怎么从FPGA这端设置PCI9054的内部寄存器呢,比如DMA通道是0 还是1,传输数据的长度等等?这些是在驱动程序中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