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delSim SE 6.2b

楼主(2007-06-24):
我最近安装ModelSim SE 6.2b ,通过设置环境变量后可以运行使用该软件,在Xilinx ISE中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仿真调用通过,接着Xilinx ISE中Simulate Post-Place &Route VHDL Model 便出现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Model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Vsim is closeing.
不知该如何解决,还望高人指点排忧解难!!

liu5536@163.com

楼主:
问题解决了:ModelSim中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在运行Xilinx ISE中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时,自动调用ModelSim出现仿真波形.若要运行Xilinx ISE中Simulate Post-Place &Route VHDL Model ,则须先把原先ModelSim程序窗口关闭,由仿真再自动调用ModelSim产生新的波形,否则便会与原先打开的ModelSim冲突,出现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不过我还是有些不解,为什么不能在原ModelSim窗口更新仿真结果,非得关闭原先打开的ModelSim窗口?

网友(2009-04-14):
@@ 最後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2010-12-18):
回复 网友A:

        很好,我也是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咯!呵呵。

网友:
那对于一打开modelsim就蹦出这个错误的问题呢?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是license不完整!

去下一个比较完整的破解工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修改程序后,必须重新启动MODELSIM,比较麻烦,各位有比较好的点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