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bandgap的layout

楼主(2007-06-25):
自己在做bandgap,在layout中遇到了几个问题。
1:CMOS工艺中PNP我选了1:8为了匹配,用哪种PNP?一般的?那种垂直的可以吗?那8个要N-well画在一起吗?怎样布线算好?
2:怎么画电阻的ratio才能精确?

网友:
哥们,你还是努力学习吧!没有人会手把手教你这么基础的东西。
加油!

楼主:
我也是刚刚开始画,差分输入PMOS最好common centroid,但是宽长比又太大,现在我把每个管子8等分,请问怎么排版?
是ABBAABBA两排画吗?
   BAABBAAB

网友:
ABBAABBA BAABBAAb都可以 记得在两边加上dummy

楼主:
我说的那个排列是格整体,两排,PMOS输入管,太长所以每个分8份。是Common Centroid的正确画法吗?ls说的或者大概理解成Interdigitating画法了。
另外什么东西要加dammy,是都加,还是需要对称的加,还是怎么样考虑的?

网友:
看里面的帮助文件吧

网友:
可也去看看“纯粹的版图”这个网站
什么都得自己一点一点的学,一点一点的积累呀

楼主:
谢谢LS帮助,插枝和中心对称画是知道怎么画了,感觉自己布局和走线方面很差

网友(2008-10-12):
3行3列,很match

网友:
abba baab
baab abba

网友A:
在电路仿真时,选择的是什么样的bjt应该是已经定了吧?不知你是什么工艺,标准工艺里应该有lpnp和vpnp,但设计bandgap中一般用vpnp(有1*1、2*2、5*5等),就是由衬底、nwell和pmos的源或漏形成的bjt,发射级就是pmos的源或漏区域。一般情况下,nwell和sub连在一起至地。
如果比例是8:1,一般画法是用8个围着中间一个,上面有网友已经说过
关于Nwell要不要连起来,个人觉得连起来应该没有大碍(没试过),因为影响性能的是集电极电路,而且所有nwell都在地电位上,平时直接调用pcell,只是用metal把nwell和sub连在一起。
搜一搜论坛上关于bandgap的帖子不少,可以看看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3X3, dummy added to form 4x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仿真时,选择的是什么样的bjt应该是已经定了吧?不知你是什么工艺,标准工艺里应该有lpnp和vpnp,但设计bandgap中一般用vpnp(有1*1、2*2、5*5等),就是由衬底、nwell和pmos的源或漏形成的bjt,发射级就是pmo ...

建议还是吧n_well连接起来,在13工艺一下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C(2009-05-18):
支持楼上的兄弟,但是要注意匹配设计,特别是运放的输入管采用共质心设计,还要加入一些陪元件(dummy).请教大家bandgap layout中的电阻怎么匹配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在做bandgap,在layout中遇到了几个问题。
1:CMOS工艺中PNP我选了1:8为了匹配,用哪种PNP?一般的?那种垂直的可以吗?那8个要N-well画在一起吗?怎样布线算好?
2:怎么画电阻的ratio才能精确?

Just do 3x3!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吧n_well连接起来,在13工艺一下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差别大在哪里?

网友(2022-01-14):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刚开始画,差分输入PMOS最好common centroid,但是宽长比又太大,现在我把每个管子8等分,请问怎么 ...

我们就是AABB匹配,碰到八个管子的就是AABBBBAA,不太理解为啥不用ABBAABBA,又不好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上的兄弟,但是要注意匹配设计,特别是运放的输入管采用共质心设计,还要加入一些陪元件(dummy).请教 ...

之前用的是ABAB匹配,后来leader让改成ABBA匹配